关于飞控对机型、轴距的影响

楼主(2016-04-18):
本迪奥斯,计划组装一台搞载荷无人机四轴或六轴,计划载重5-10kg,主要用于农业植保方面,左右飞行要求不高,对于飞控是必须考虑专业飞控旗舰类,还是随便无所谓,电机电调着重考虑?

网友:
帮顶,不会就顶,啊

网友:
帮你顶上去学习

网友:
加油顶,一直顶上去

网友:
不懂,帮顶了啊

网友:
飞控与机型,轴距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对于植保机飞控,各厂家都有专用飞控,官网上没有,根据用户特殊要求定制,对控制上参数特殊设定,有定制的特殊功能,比如语音播报,喷洒流量流速播报,零度有一款3500左右,别的牌子没了解过,电调和电机也是植保机定制的,飞控,机架,动力系统系统购买前一定要仔细计算,买错可就损失大了,还有要注意飞控的兼容性

网友:
自己做的太碎片化,还是商业整机功能完善,操作简单,大疆极飞零度都有成品,实在要自己装,极飞也发布了植保机飞控,专业性强,还是多看看考察一下,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多选翼无人植保机噱头大于实用,在相关喷射系统,航空植保药剂等配套产业不成熟,续航短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会在经营中面临种种问题,搞来给自己农场打药另说。

网友:
有成品机。

网友:
大疆出A3了  买吧

网友:
飞控建议选择dji的飞控,稳定性比较高,功能也强大,A2或新出的A3都不错

网友:
直接大疆

网友:
我好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