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元搞定APM超声波模块

楼主(2016-04-19):
泡泡老师以前发过一个15 元搞定这个模块的帖子,很赞。前些天发现个比较简单的模块,可以更加简单的实现,直接接线就行。先上图

模块上Rang跟vcc都接5v电源,
GND接负极,OUT接apm的东A0口,

楼主:
apm的A0图上有,现在接线就已经完成了,很简单吧,接着是设置了,单apm地面站,到调参页面,选全部参数树,按图上设置,
这里强调一下,有个参数要改一下,RNGND_SCALING参数改成0.6
改完就OK了,你的apm也就有了高大上的超声波定高了。

网友:
不错,又有新东西了

网友A:
PRO又怎么弄

网友:
什么时候有避障就更好了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又怎么弄

什么?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B:
会有串高的情况

网友:
简单的东西才是最实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

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有串高的情况

感觉挺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挺稳的

那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HAWK呢?

应该可以

网友:
pix怎么接

网友D:
定高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高效果如何?

挺好的

网友:
试了下,好象只能测2米内.效果不明显.

网友(2016-05-21):
问一下,PIXHAWK飞控如何搞?

网友:
好像还不错!!APM软件版本要多少的?3.2以上吗?

网友(2016-08-13):
泡泡老师的教程我怎么找不到了?

网友:
pix的怎么搞,貌似pix更好用吧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

网友:
这个带中文注视的是哪个版本地面站

网友(2016-09-17):
楼主,这超声波模块淘宝有卖的》》??

网友:
下面给的图没改  成  0.3  图上标的红色框   要改吗

网友E(2016-10-19):
要不要写程序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写程序控制的

不要的,很简单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试了怎么没反应,我的是apm2.8

网友:
apm是用什么版本的啊,apm2.8怎么没有反应,还是说需要刷固件

网友:
我们是这个的代理

网友(2016-12-13):
这个超声波用HC-sr04可以吗?

网友:
定高的范围了?精确么?

网友(2017-05-06):
这个感应距离是多少?

网友:
pixhawk怎么搞    apm  A0   对应pixhawk  哪个口????????????????????

网友:
为啥我的插上i2c接口显示罗盘不健康

网友(2017-06-26):
怎么我的apm2.8插上去没反应啊

网友:
我的也没有反反应

网友:
应该不可以,这两种模块的区别是测距输出方式不同,04是脉冲时间代表距离,016是电压代表距离!

网友:
全部参数表里没有这几个选项怎么办?

网友(2017-12-14):
你试过了吗?怎么样?

网友(2019-01-15):
我的参数里面没有那些选择是什么原因先就要接上超声波吗

网友(2019-11-14):
简单的东西才是最实用的顶

网友(2020-03-05):
牛,支持,楼主在搞点高科技弄上来供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