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如何设置APM2.8飞控的辅助通道

楼主(2016-04-19):
泡泡老师,我的飞控是APM2.8,刷的四轴固件。版本3.2以上。遥控器是天九。
我把遥控器的某个辅助通道(例如,第8通道)指定到一个两位开关。
当我拨动这个两位开关时,可以在地面站看到输入数值在变化。
泡泡老师,我怎么设置APM,让它的某个辅助输出通道(例如,第8通道)也受这个两位开关的控制,输出对应的PWM数值。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A:
我没理解错的话这就是混控的意思啊,下个天九的说明书,里面有讲混控设置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要做混控来对应几种飞行模式  不过这些好像论坛有很多教程  自己找找吧

网友:
在遥控上设置

网友:
aux开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理解错的话这就是混控的意思啊,下个天九的说明书,里面有讲混控设置 ...

不是混控。我已经搞定了利用混控设置飞行模式了。
我是想用遥控器的第八通道控制APM飞控的第八通道输出。
现在已经搞定了。

楼主:
D:\IMG_20160419_231940.jpg搞定了
把遥控器接收机第八通道接在APM输入端第八通道上
把这个参数设置为1就可以了。(映射遥控器输入)
这样APM输出的第八通道就可以被遥控器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