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教泡泡老师关于cc3d

楼主(2016-04-19):
泡泡老师你好 我的穿越用的是cc3d 平稳飞的时候正常但是一下降过快就开始前后摇摆要等飞机不下降了才会停止 还有我刚装好的时候是一起飞就前后摆 后来我修改了一点参数才好 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pid没调好吗 我的cc3d是直接用尼龙柱固定在机架上的 会不会是震动太大了

网友A:
pich 和 roll        d 调大两个点   i调大两个点    会改善很多   记住是最小单位的两个点 比如 d是 0.000030 调成 0.000032

网友:
JJ能离地,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自摸去吧,哈哈

网友:
坐等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h 和 roll        d 调大两个点   i调大两个点    会改善很多   记住是最小单位的两个点 比如 d是 0.000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