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买遥控器,急

楼主(2016-04-19):
MZ24和天地飞9哪个好一些,功能上哪个强一些?菜鸟求教

楼主:

MZ24和天地飞9哪个好一些,功能上哪个强一些?菜鸟求教

网友A:
价格都没法比

网友:
额额。。。。。天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都没法比

搭载云台,考虑天气因素的,天地飞是不是通道少了?

网友:
想要天地飞九遥控么?我们公司现在有活动,买拓攻T1加一元就可购价值800元的天地飞九的遥控器。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Mz24  不便宜  感觉和天地飞不是一个级别的 天9发布很长时间了

网友B:
Mz24是德国控国内用的人少 和天地飞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在论坛看了一下别人对Mz24的感觉 给楼主看一下

MZ-24可以回传接收机电压、电池电压(包括当前和最大电压、最小电压)。如果用Graupner的电调和三轴陀螺仪。就可以在遥控器上设置电调和陀螺仪,除可以回传电压外,还可以回传电池消耗的容量,最大电流,当前电流,最高转速,当前转速。可以***蓝牙把回传数据传到安卓手机的专用App里。

不跟其他遥控做比对,我认为我喜欢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换手和调手感超级方便,不用拆控就能搞定;
2.全系列接收都带回传,能在遥控上设置电调,三轴,接收的参数,彻底抛弃设置卡;
3.不用记住开关编号,想用哪个开关就拨动那个开关,系统能识别到你要哪个开关。以前用T8FG就是要找开关编号,后来对调开关后整个开关体系就崩溃了,彻底不知道那个打哪个了。
4.曲线无级设置,曲线点的多少由你自己设置,想多就多想少就少;
光说优点不说缺点,有托的嫌疑,不过,我承认我就是托,托好东西是我的义务
1.彩屏是个鸡肋,太阳底下看不清楚,不过改成强光模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没有震动,这是个要命的缺陷,

还可以外接GPS模块、单独高度计、甲醇汽油发动机用的转速计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Mz24是德国控国内用的人少 和天地飞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在论坛看了一下别人对Mz24的感觉 给楼主看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搭载云台,考虑天气因素的,天地飞是不是通道少了?

嗯,所以选12通,但总觉得浪费资源呢

网友:
随便了,可以用几天

网友:
就此飘过。

网友:
MZ24和天地飞9不是一个级别的,天9入门玩玩就行了,MZ24专业一点。另外价格上也有很大区别,一台MZ24可以买3台天地飞9了。

网友:
一份钱一分货

网友C:
这俩真不是一个级别的,不过天九就很不错,中文控好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搭载云台,考虑天气因素的,天地飞是不是通道少了?

如果不介意,可以看我帖子出遥控全新的。而且功能强大。价格便宜。turnigy 9xr pro你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介意,可以看我帖子出遥控全新的。而且功能强大。价格便宜。turnigy 9xr pro你可以了解一下

好,我看一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俩真不是一个级别的,不过天九就很不错,中文控好理解

嗯,功能应该足够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功能应该足够了吧?

绝对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够用了

嗯,谢谢!

网友:
新手还是天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