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传接头问题

楼主(2016-04-20):
之前的图传是TS5823 mini图传,买回来后发现距离非常短,就几十米,换了肥鲨天线效果也没变化。后来一咬牙就买了个两百多的奥威姆,结果到手后发现接头类型不一样,是内孔的,之前的是内针的,现在肥鲨天线不能用了。正好手头有个内针的接头,我要是把奥威姆上的接头去掉自己重新焊内针的接头会有问题吗?还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如果可以焊接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万分感谢!

网友:
没问题,原样焊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没有问题的,换换插头而已。

网友A:
可以自己焊,很简单,注意角度,焊的时候快一点,时间不宜太长,其实也可以几块钱买个转接头,内孔转内针就行了,自己焊接会破坏保修贴,不给保修了

网友:
换个转换头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焊,很简单,注意角度,焊的时候快一点,时间不宜太长,其实也可以几块钱买个转接头,内孔转内针就 ...

非常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