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调上的电容太大了

楼主(2016-04-20):
不知道能不能换钽电容

网友A:
我的乐天20A也是这么个感觉,都已经被浆碰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乐天20A也是这么个感觉,都已经被浆碰到过了

听说钽电容不能放在电源入口,钽电容耐流小,不太敢用

网友:
不适合,超多50V钽电容贵不说容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钽电容不能放在电源入口,钽电容耐流小,不太敢用

倒是知道电容有耐压一说,耐流没听说过。

网友:
可换无极性的MLCC电容。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这就是好赢12a电调么 一样的。。。我也是这个。。。很别扭。。

网友:
其实电容拆了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换超小体积的电容 就是太贵了哦

网友B(2016-05-20):
换电调吧  DYS XM20A  小蜜蜂什么的都是微型的

网友:
把电容焊下来,再用线连接,这样电容可以移到闲置的空间

网友:
钽电容做爆炸实验的好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乐天20A也是这么个感觉,都已经被浆碰到过了

穿越机电调越做越小  大的电解电容已经不适合了  试试飞盈佳乐的猛禽或者猛禽39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调吧  DYS XM20A  小蜜蜂什么的都是微型的

还有猛禽和猛禽390

网友(2016-07-31):
如楼上所说,不要这个电容也问题不大的。要是不放心,你弄一个1206封装的贴片陶瓷电容就行了。50V耐压足够的。事实上,现在最新最小的电调,用的都是这种电容了。电调的电路都是大同小异的,基本原理一样,用的驱动不一样罢了。IO控制口也略有区别,因为程序有差异。一个电调好不好,主要就是看它的主控IC是什麽,驱动IC是什麽,这是硬件上的。软件上就是看它在程序的优化处理好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