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换电容

楼主(2016-04-20):
求大神推荐,钽电容可以吗

网友:
是容量太大了,还是体积太大了?不明所以。

网友:
钽电容当然好了,但好贵,你那个是着通电容

网友:
你那不是钽电容

网友:
可以啊,换dandianr

网友:
你那个是贴片电解电容不是钽电容。上图黄色这个是钽电容。

网友:
小手挺肉乎。

网友:
只要容量允许可以替换胆电容的

网友:
         普通钽电容耐压基本要减半使用 就是耐压25v的用在12v场合,12v的只能用在大约6v场合,而且普通钽电容并不比好的电解电容效果好,更别提钽电容一般都是贴片的你根本不好给焊到电调上,另外钽聚合物电容效果会比较好但是一般高耐压的容量也不大,而且超级贵,同样封装也不适合替换焊接电调的电解电容。你可以试试固态电解电容,但是效果其实应该也一般,因为电调的频率并不特别高,固态电容在高频的时候效果才会远超普通电容。

网友:
电调上的大电容确实不好看,为什么厂家要用大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