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不能飞 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6-04-20):
APM飞控都是按照教程调试的,就是不能飞,飞起来就失控摔下来?

网友:
要具体些,不然怎么回答?

网友:
按意思就是桨装错,或者是你飞控连接电调的线搞错了

网友:
如果能正常起飞,怀疑是电调的问题,你是什么电调?我入门的时候用xxd电调就会出现电调死机造成堵转,飞机摔下来,后来刷的开源电调固件解决的

网友:
这么怎么回答 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还是不到位。

网友:
听说拓攻的飞控,入门简单,稳定性也好,你可以看看拓攻版块。有好多开箱试飞的。最近还在做活动。买飞控送天九遥控器。

楼主:
感谢各位指教   现在发现了
地面站与电脑显示的是反的   这样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