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的固件升级

楼主(2016-04-20):
求大神们解,我的悟遥控器固件升级后控制不了飞机怎么回事,现在升级飞行器云台装上不会自检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升级没有成功,升的1.8?

网友:
不明所以。

网友:
看看有没有升级成功  据说飞机升级了遥控也要升级才行  至于升完级要不要重新对频就不知道了   不行的话对一下试试吧

网友:
飞机遥控器和app是需要全部都升级的,先升级app再升级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