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求助,伟力V933问题

楼主(2016-04-20):
本人入手,V933直升机一架,但是出现一个问题.我实在是能力有限无法解决。再此就大神帮助。!!!有能帮助的人,请留下微信号!在线等!
写的不错?用行动支持下作者吧!

网友A:
不会帮顶了,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帮顶了,啊哈哈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标题;2、问题尽量描述清楚,分析飞控等最好上传飞行数据,不要简单一句话了事,语焉不详,这样对老师也不尊重;3、帖子内尽量配上硬件设备照片或软件使用过程的截图,有必要的录制视频发上来;4、老师回答问题以后,如果答案正确,请帮助点击相关楼层“设为最佳”的绿色按钮,确定最佳答案,以便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参考,同时系统会对最佳答案的老师进行奖励;

网友:
什么问题

楼主:
我有视频,但是不会上传,微信的话我还能解释和描述~~~ 地面效应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这个不是这类问题,而是只要推油门,飞机左边的舵机就会打满,用方向杆也没办法调整回来

网友:
GIMAN0加我微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视频,但是不会上传,微信的话我还能解释和描述~~~ 地面效应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这个不是这类问题,而 ...

你换一个控,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玩过直升机,帮顶。

网友(2017-05-1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