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烧写bootloader问题

楼主(2016-04-20):
miniosd烧写bootloader连接后提示错误,不知道怎么搞。硬件问题还是。。。 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我去,你图上接线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接错了,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2课,连不上电脑的处理方法 ...

osd上的线没有接,做的6p插头没有插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接错了,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2课,连不上电脑的处理方法 ...

你帮我看看我用的这个usbasp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接错了,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2课,连不上电脑的处理方法 ...

是照着教程里面接的线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帮我看看我用的这个usbasp能不能用

这个USBASP可以用,问题可能的原因:
1、线序错了
2、线接触不好
3、OSD的328P芯片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SBASP可以用,问题可能的原因:
1、线序错了
2、线接触不好

不知道什么原因,试过好多次了。已经淘宝上定了一个usbisp

网友(2019-01-17):
哥,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osd现在跟你的情况一样,显示连线错误,连不上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