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四轴起飞过程中总是往一个方向偏怎么办

楼主(2016-04-20):
飞起来之后就好了,但是这个过程飞机已经位移了很长一段距离了。

楼主:
配置如下:
飞控:apm2.8飞控
机架:550碳纤杆折叠机架
电机:郎宇v2212 680kv
电调:好盈白金30a
桨叶:12寸 12*4.5
电池:4s 3500mah

楼主:
另外泡泡老师您之所以那个光流在apm上弄固件找不到xy,是因为3.2版本apm固件把光流定点的程序隐藏了,

能不能看看有没有人有编译后的apm 3.2的带光流定点的固件,官网找的编译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缺少一个头文件

楼主:
之前的图片没有上传上去

网友:
可能水平问题,做个自动校准试试

网友:
自稳定高时,会往一边偏
做水平校准,JJ往那边偏 ,那边垫高,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泡泡老师您之所以那个光流在apm上弄固件找不到xy,是因为3.2版本apm固件把光流定点的程序隐藏了,

能 ...

四轴起飞过程中总是往一个方向偏怎么办 四轴 作者:泡泡 4312 没收到有人给我发光流的固件。

网友:
遥控器微调试试

网友: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stabilize-mode.html#stabilize-mode,根据这上面的提示,试试Save Trim或者Auto Trim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重心有没有偏

网友:
1、飞控固定到机子上,把机机放平,量一下4个脚到地面的垂直距离是否一致,不一致的垫高到一致,重新校准水平。2、试一下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