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是飞控坏了吗?

楼主(2016-04-21):
请大家帮忙看下,到底是不是飞控坏了;感觉一边电机无力,油门加完了都起不来,而且有边电机声音超尖,和其它不―样,万分感谢!

网友:
为什么我回复总是重复?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什么飞控?如果是apm,看看姿态微调几个参数是不是0。还有,电调校准没有?

网友B:
换个电机电调试试

网友:
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如果是apm,看看姿态微调几个参数是不是0。还有,电调校准没有?

电调是不是油门行程校准?那个做了,apm的飞控,姿态那个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机电调试试

飞控是不是好的?

网友(点评):
不清楚呢 如果换了电机电调还是这样 就是飞控问题吧 用排除法咯

楼主:
校了,没用

网友:
看不出来。

楼主:
这样成本好高

网友:
换个新飞控吧,拓攻飞控在做活动,还送遥控器。

网友:
飞控能解锁就说明没有坏,重刷的一下固件吧

网友C:
我的也是这问题。你不要怀疑是飞控。你把出问题的那边换下电调。我敢肯定是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问题。你不要怀疑是飞控。你把出问题的那边换下电调。我敢肯定是电机问题!!! ...

请问是电调对换,还是换新的?应该不是飞控问题,我重新写了固件,还是那个样子

网友(2016-06-08):
查看一下是不是电调插错孔了,注意电机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