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一个电机无力求助大神

楼主(2016-04-21):
(图片)

网友A:
以前正常吗,电调的油门行程做了吗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正常吗,电调的油门行程做了吗

做了

网友:
之前的飞行正常吗

网友:
gps上有个箭头要朝向机头,你是朝向侧面吗,水平校准做了吗

网友B:
电机坏了,换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坏了,换个就行了

确定?

网友C:
有可能缺相,导致电机无力,先检查接点,接触没问题考虑是不是电机铜丝断了。最好换个电机试下。如果不行就换电调试下,只有这样多动手动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缺相,导致电机无力,先检查接点,接触没问题考虑是不是电机铜丝断了。最好换个电机试下。如果不行就 ...

感觉很专业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缺相,导致电机无力,先检查接点,接触没问题考虑是不是电机铜丝断了。最好换个电机试下。如果不行就 ...

我把电机对调了—下,再帮我看下是不是飞控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机对调了—下,再帮我看下是不是飞控坏了

飞不起来的那两个电机的旋向,还有所有桨的安装方向都是正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不起来的那两个电机的旋向,还有所有桨的安装方向都是正确的吗?

正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机对调了—下,再帮我看下是不是飞控坏了

你试着调整升降和副翼看四轴能不能保持水平飞起来,如果能够飞起来就说明飞控校准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着调整升降和副翼看四轴能不能保持水平飞起来,如果能够飞起来就说明飞控校准没做好 ...

我昨晚又发了一个帖子,帮我看下嘛,那边情况介绍的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