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电池选择 续航时间计算方法。

楼主(2016-04-21):
我想做挂载10KG的大四轴,用恒力源Q90XL(8318)电机,30寸桨,好盈乐高80A电调,PIX控。电池我该选6S多大容量的 多少C?两块电池该串联还是并联?串联和并联之后 放电倍率是不变还是叠加?还有续航时间怎样计算?电源线该用几号硅胶线?

楼主:

我想做挂载10KG的大四轴,用恒力源Q90XL(8318)电机,30寸桨,好盈乐高80A电调,PIX控。电池我该选6S多大容量的 多少C?两块电池该串联还是并联?串联和并联之后 放电倍率是不变还是叠加?还有续航时间怎样计算?电源线该用几号硅胶线?

网友A:
20C吧,恒利源的电机标的是12S供电,6S至少16000,要串联,放电倍率不管并还是串都不会变的,并联是容量增加了,串联是电压增加了,电源线8号吧,理论续航时间电池容量/1000/力校表上够用的拉力时的电流*60*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C吧,恒利源的电机标的是12S供电,6S至少16000,要串联,放电倍率不管并还是串都不会变的,并联是容量增 ...

那两块电池就有32000MAH是吗?用两块10000MAH的行不行?是不是就续航时间减少了?

网友:
你要的是串联电池,6S变成12S,串联之后可以理解为12S16000的电池,但还是和12S16000的有区别的。
续航时间得真正飞起来才能知道,毕竟影响续航的因素太多了,但是续航肯定不是电池容量越大,时间就越长,容量大了随之带来的是重量增大了,有1/4的续航时间提升就不错了,换小电池的话看着感觉容量少了这么多,但会轻很多,说不定续航时间减不了多少。

网友(2018-08-15):
引用 网友B:

老板    问一下  你这个0.8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