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PM2.8起飞之后为什么会不受遥控器控制了好吓人。

楼主(2016-04-21):
刚买的APM2.8,装在F450上,调参OK之后,各方面都显示正常,起飞也很稳,但是起飞之后我想让他降下来,收油门它就不受控了,下不下来不说还自己飘了,撞到墙上强制性终止飞行才停下来。我赶忙去拔电,问了下客服,客服也远程操控我的电脑看调参软件,帮我设置了下飞行模式,说其他的很正常没问题(各种校准是OK的)。说让我自稳模式起飞降落,飞起来之后再开定点或者定高,好我按照它说的做,我起飞用的自稳,也飞起来了,还不错算稳,我调成定高准备到处飞试飞下,然后它就失控了,不受遥控器控制了,自己开始飘了,吓死人差点没撞到人,我赶忙切到自稳模式,把油门收下来,它还是飘了一下才降下来,然后过了好一会儿电机才没转自己停了,我赶忙去拔电。客服说第一次见这种情况,没办法让我发回去他们代调,可是我们下个星期要用,来不及了,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我可怎么办。楼下我附送我调参软件的截图,救命啊!

楼主:
图片不知道咋发不上来

楼主:
下周急着要用,早知道就买哪吒了哎

楼主: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才会竟然让飞机不听控制了

网友A:
怀疑你是切到GPS停玄模式。GPS又没锁住所以就乱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是切到GPS停玄模式。GPS又没锁住所以就乱飘了

我把gps档位都没设置,只设置了增温和定高以及返程。飘就算了,飘我还可以救回来,主要的是它不受我遥控控制了

网友B:
apm都这样,飘也正常的,带gps更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都这样,飘也正常的,带gps更是这样

飘我可以调整啊,主要它是不受遥控器控制了,收油门都不带降落的,并且也不执行其他舵位的命令,撞到墙才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飘我可以调整啊,主要它是不受遥控器控制了,收油门都不带降落的,并且也不执行其他舵位的命令,撞到墙才 ...

都会油门延迟,我的也一样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不是GPS信号干扰或者GPS搜不到星,定点需要用到GPS,干扰大了就乱飞。我在小区里就这样,大野地就没事

网友:
上日志                   有日志才好分析

网友:
上传日志高手们帮你看看

网友:
浆没有夹紧吗?可能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gps档位都没设置,只设置了增温和定高以及返程。飘就算了,飘我还可以救回来,主要的是它不受我遥控 ...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进入失控模式,飞控锁住进入failsafe 功能,加上gps错乱所以回不来判逃.
如果有log档看看是否有纪录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2016-07-24):
社区版APM2.8飞控入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