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方向和飞机方向不对

楼主(2016-04-21):
我的apm箭头方向是前,但是我遥控器的方向杆我往左打,飞机往右飞,往右就往左,往前就往后飞,往后就往前飞,我的天7遥控,为什么会这样啊,是不是哪里反了,求大侠指教

网友A:
是不是 接收机到apm通道插错了 拍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接收机到apm通道插错了 拍个图吧

照片

网友:
我用的At9 正常都是ch1对ch1 一路挨个排过去

网友:
1 2通道反过来就不好了吗

网友:
设置位反响

网友:
通道反向就行了。

网友:
一般第二通道设置反向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B:
首先确认电机会不会装错,下了桨叶,启动飞机,然后前后左右晃动飞机,看看电机转动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的话,那就控设置一下一二通道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电机会不会装错,下了桨叶,启动飞机,然后前后左右晃动飞机,看看电机转动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的话 ...

嗯,谢谢,遥控设置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