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与A3 SUPER II 飞控 使用s.bus 连接无法使用油门

楼主(2016-04-21):
at9与A3 SUPER II 飞控 使用s.bus 连接,电调插在接收器上无法使用油门,飞控上也没有电调的插孔,该如何办?

网友:
换个遥控器吧,现在买拓攻T1飞控,就送天地飞九遥控器。

网友:
电调肯定是插在飞控上的啊,你再看看,飞控肯定有的

网友:
好好找找吧   没电调插口怎么玩? 还是少了什么配件?

网友(2016-10-29):
电调插在摇控器接收机3接口,不用到到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