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模拟器多长时间可以手动转一圈赛道?

楼主(2016-04-21):
练了几天liftoff, 能在高空转圈了,但钻门,走赛道完全不行,还要练多久才行啊?
每天30分钟,要几天?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看天赋

网友:
那就直接练赛道吧,我也在练liftoff

网友:
这个你每天时间最好长点 不然手感刚上来就没了

网友:
请问楼主liftoff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得

网友:
现在直接升空都可以。

网友B:
有个问题,感觉liftoff和freerider手感完全是两种感觉啊,不知道哪个更接近真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感觉liftoff和freerider手感完全是两种感觉啊,不知道哪个更接近真实。。

liftoff好些

网友:
liftoff怎么设置?为什么我的遥控没反应,求解哦

网友:
30分钟显然不够 另外门就是赛道 赛道就是们 无所谓你是走赛道还是什么 我上来就直接用赛道模式慢慢来 之前无论如何走不完 现在已经可以顺顺利利走下来了 但是这就是当成一个游戏 和真实的差别很大 你的机器也调不出一模一样的手感

网友:
另外liftoff的游戏性更强一些好像

网友:
liftoff, 我练了8小时可以穿门,现在第一张图能40s左右一圈。

网友:
我练那个模拟器,直接吐血了,之前是练直机的模拟器,练好了之后,又上了穿越机的模拟器,直接就吐血了,手感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啊

网友:
上真机飞,手感也是完全不一样

网友:
我是两个换着玩。。。

网友:
每个人熟练程度不一样吧  而且模拟器和现实飞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2017-01-19):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看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