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 航拍机原创设计方案

楼主(2016-04-21):
其实这个机架已经改版了至少3次了。从前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试飞、修改,觉得目前的方案比较成熟,各方面考虑得还算周到,但肯定还有疏漏的地方,也希望有兴趣的魔友一起来完善。因为机架刚刚修改好,还没有雕刻,目前只能上3D效果图,还请见谅。等论坛雕刻出来装机试飞后将继续跟进向大家汇报!

一、组装效果图
1、总体效果

总体效果

2、上视图,展开和折叠效果

3、侧视图,展开和折叠效果

4、前视图

5、下视图

6、云台、电池板分解效果

二、机架特点
1、Y6 布局,起飞和降落都很平稳,不会存在平铺多轴下降时的晃动情况,有利于航拍效果的提升。
2、前机臂可折叠设计,脚架可拆卸便于携带。
3、Y6机架的难点在于重心的调节。本机架的云台和电池板采用下挂动态设计,可以很方便地调节重心。
4、云台挂板采用灵活设计,可以下压也可以下挂,方便不同喜好。
5、支持10mm或12mm挂载杆。
6、价格便宜。所用的金属件都是TB上很方便就能购买到的零件,不需要定制加工。
7、架子帅!装逼很好!

三、使用的金属、塑料件介绍
1、25mm折叠管夹4个;

2、25mm固定管夹8个,其中2个用于固定尾机臂,6个用于电机座;
4、M3铝柱若干个,分两个尺寸,一个是机身上下板之间的铝柱,另一个是机身上板与飞控保护板之间的铝柱。
5、10mm或12mm减震环8个,下图分别是14mm孔距和18mm孔距的挂载杆。
6、塑料脚架固定座2个,脚架三通2个;
可以买零件然后自己切碳管,也可以买整个脚架
四、CAD设计图说明
1、折叠管夹、固定管夹,机身上下板之间的铝柱高度一定要一致。
2、我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了不同用途的孔,现一一说明(图不清楚,大家下载dwg看):
绿色用于安装管夹,注意前机臂部分我设计了可折叠管夹和固定管夹两种安装选择,我买的折叠管夹中心到固定孔中心的距离是14.8,固定管夹孔距是31。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买到的管夹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红色用于安装铝柱,机身上下板之间的铝柱一定要和管夹高度一致,一致,一致。脚架固定座部分的红色孔位(长长的那两个)是可调的,便于调整脚架支柱的安装位置。
青色用于安装分电板,目前支持两种,一种是5cm边长的大板安装孔距45mm,还有一种是3.5cm边长的小板,安装孔距30.6mm
蓝色用于安装我的P9X飞控,这里要强烈推荐下这个控,它是Pixhawk的优化版,用料都是进口货,IO接口放在两端,体积和重量都控制的很好。详细信息TB搜索即可。
黄色大孔用于安装2.4G,5.8G棒状天线,总共开了8处孔,大家可以随意安装(当然也可以不用孔位装)。
我是用这种链接座安装的:
紫色(品红)不是安装孔,是机架动力的理论中心,供调试参考。
墨绿色的8个孔用于安装脚架。
白色的孔用于安装减震环,适用于14mm孔距和18mm孔距两种减震环。

五、下载链接(本人不喜欢回复可见)
百度云:http://pan.baidu.com/s/1qYpFal2

六、装机试飞
To be continued……

网友A:
狼哥已阅,顶起来~~~~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会3D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狼哥已阅,顶起来~~~~

谢谢狼哥!

楼主:
我用solidworks画的,其实我也不会,买了本书看看,一边画一边看就能基本入门。这软件上手还不难,但想深入还是有难度的,特别是它的力学分析,我觉得很有用,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B:
期待实物,机架应该很漂亮

楼主:
忘了说我的配置,
电机:朗宇V3508 Kv700 + 铂金30A 各6个
桨   :APC mr 1238
电池:4S 1w,之前的试验机架(玻纤板、铝合金机臂)全重约3.5kg,轴距700,留空时间20min,降落电压3.7V。
此机架轴距可大可小,可以根据我的设计图推算出自己需要的机臂长度。因为我设计的两个前机臂展开角度为152度,大于常规的120度,这是为了能使前机臂张得更开,拍摄时不让螺旋桨入镜。所以大家要改变轴距时,最好在设计图上再画一下,以免出现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实物,机架应该很漂亮

嗯!我也很期待,排版差不多了,再加点零件就要麻烦大脚师傅雕刻了

网友C:
机架配置大概说下呗,用什么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配置大概说下呗,用什么动力?

在9楼说了,不好意思,主贴遗漏了

网友:
Y6效率和留空是软肋啊

楼主:
效率和稳定性就像鱼和熊掌。其实NASA有一篇研究共桨效率的文章,只要找到合适的桨距,桨间距,以及转速,其实效率并不低多少。您可以研究下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873024396&uk=3341449220

网友D:
y6很漂亮,等着你的最终图纸公布,加工事项请到群里及时联系我和大脚

网友:
看 装好的样子

网友E:
下次我画个,我做就做下折的伞形

网友:
好厉害的鸡鸡..........

网友F:
顶起来这个设计不错 成本多少?

网友:
希望版主加精,好贴子!

网友G:
这是什么画的?活动件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什么画的?活动件怎么设置?

solidworks,百度即可下载。活动部件软件设置很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起来这个设计不错 成本多少?

零件都有介绍,可以搜TB

楼主:
引用 网友D:
y6很漂亮,等着你的最终图纸公布,加工事项请到群里及时联系我和大脚

您是辉光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次我画个,我做就做下折的伞形

我也早餐伞折,无奈没有虚位的金属件太贵。还有伞折后的飞机依然不好塞进背包,横向折叠的就没有这个问题。这是个人喜好,也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早餐伞折,无奈没有虚位的金属件太贵。还有伞折后的飞机依然不好塞进背包,横向折叠的就没有这个问题 ...

用这种折叠,金属折叠太重我做过

网友:
上个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百度即可下载。活动部件软件设置很智能

你买的那本?回头我也去钻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种折叠,金属折叠太重我做过

这个设计很赞!看上去像用的飞越C卡,这个架子多重啊?能分享下图纸吗?windasher@foxmail.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很赞!看上去像用的飞越C卡,这个架子多重啊?能分享下图纸吗?windasher@foxmail.com

图纸参加狼哥设计比赛,稍后放出,上下折叠飞越扣怕不牢,用ATG的下面有保险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很赞!看上去像用的飞越C卡,这个架子多重啊?能分享下图纸吗?windasher@foxmail.com

架子200克左右有的是玻纤板,换碳板估计再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纸参加狼哥设计比赛,稍后放出,上下折叠飞越扣怕不牢,用ATG的下面有保险螺丝

好的,回头也照着做一个,最好把使用的零件也说明下。

楼主:
我也是服了,在5imx发个个帖子共享资料,提到了让魔友到魔友之吧参考我的帖子,结果在5i的帖子直接被删了,法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纸参加狼哥设计比赛,稍后放出,上下折叠飞越扣怕不牢,用ATG的下面有保险螺丝

不带螺丝应该没问题,飞行的时候力是向上的不会松脱。你可以看看蓝色创意工坊那个架子,就是你这种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带螺丝应该没问题,飞行的时候力是向上的不会松脱。你可以看看蓝色创意工坊那个架子,就是你这种设计

是没问题的,去年做过几架大的都飞过了

网友:
我也玩过y6,y6云台前置容易导致重心过于靠前,看你电池板的位置,即使用电池也不容易配平

网友:
看错了,还以为电池放上面

网友:
喜欢Y6,参考设计机架

网友H(2016-06-02):
可不可以给个活动管夹链接,我一直没找到

楼主(2016-07-05):
引用 网友H:
可不可以给个活动管夹链接,我一直没找到

你搜索 25mm连体管夹 就有了

网友I(2016-09-03):
楼主,最近进展如何?装机如何?
恕我冒昧。我想在您的基础上改进,2312的800KV点击试用,500-550轴距,X8 9寸桨
前臂就按照您这样的方式,水平折叠,脚架我想设计成可以拆卸的,这样就更加方便了

网友:
忘了说我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最近进展如何?装机如何?
恕我冒昧。我想在您的基础上改进,2312的800KV点击试用,500-550轴距,X8  ...

已经装机爽飞,但最近工作太忙,没时间玩。我也搞了个x8,H结构,可折叠,回头交流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装机爽飞,但最近工作太忙,没时间玩。我也搞了个x8,H结构,可折叠,回头交流下。

我qq584046278,或者我来加你也行

网友(2017-02-25):
好看好看。

网友(2017-11-22):
楼主能帮忙设计一个2系列电机的吗

网友:
虽然帖子很久了,但还是要翻下,非常喜欢Y6,最近也在画一个横折的Y6机架,想参考下楼主的机架,百度云的链接挂了,楼主能重发一个或发到我邮箱里吗(1450988196@qq.com),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