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用apm2.6空中间断掉油门

楼主(2016-04-21):
这是两张日志里的截图,能看到油门时不时地直接掉底,在空中十分惊险,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设置的失控保护是降落,但是当时只有1、20m远,而且这明显是直接往下砸根本不是降落,虽然最后万幸迫降成功,但还是相当不放心,哪位朋友帮忙看下

网友:
我是掉高度,不知道是否可以帮到你。请查看我的帖子。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上日志吧 你这么上的不好分析

网友:
油门到965以下,才触发失控保护。
既然飞控告诉你 3通道输入有问题,你应该检查接收机。

网友:
1.检查一下接收器工作稳定不?
2.我认为这是有可能供电不足或者接触不良造成的,所以焊点全部检查好。飞控和接收单独供电!

网友(2016-06-07):
用的什么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