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资深技术玩家 点解pixhawk 固件v3.3.3 问题~

楼主(2016-04-21):
本人玩apm也有2年了 最初也是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一点一点的学习。最近退休了用了2年的雷家的apm2.6 换成他们家的pixhawk 。其他什么gps OSD 数传都是直接换了下连接线(pix的接口和 apm的稍微有点区别)就可以用在pix上了 目前固件刷的是4轴 v3.3.3版本 校准都做好了 也能正常解锁 唯独有2个疑问 希望资深技术玩家 或者 泡泡老师 能给点建议和经验 谢谢

问题1:遥控器是天9 4096版本 设置失控保护后(和apm设置成一样) 地面站上也设置了失控保护(故障保护PWM值975) 但是关闭遥控器 在地面站的飞行模式设置页面中显示为档位6 RTL返航 但是在失控保护设置页面中 却没能看到开启RTL模式 。遥控器解锁后也测试过 油门开到50%以上 关闭遥控器 地面站上的舵机/油门信号就会自动降到最低(要是在空中 估计也就直接砸向地面的节奏了)求点解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问题2:之前apm参数设置里面 有个无GPS信号后 飞行模式可以由原来的降落 修改成定高模式。现在换成pixhawk 固件v3.3.3版本里 却找不到这项修改目录。还有劳点解下 谢谢

pixhawk 目前还未在室外测试。因为考虑到RTL在地面站上无法正常启动 不敢冒然测试(怕摔机) 还有劳PIX技术资深玩家 泡泡老师 帮忙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模友  不知道第一个问题 天9  在地面站无法显示 RTL自动返航的问题   你知道问题出在那里吗?  能给 ...

不知道哎,会不会是因为你勾选了“地面站故障保护”呢

网友A:
3.3固件的gps故障保护已经融合到EKF故障保护里去了,FS_EKF_ACTION  参数1是降落 2是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了  usb直接连接电脑 就可以测试了  油门50% 切换定高模式 然后关控 直接显示 Land降落 。 ...

那就是已经设置好了

楼主:
我个人猜测  不显示RTL的问题  有可能跟不同厂家生产的 pix 有一定的关系  (meyas)这位模友 同样天9 pixhawk 固件3.3.3 关控后可以正常显示RTL 所以这个问题 还得等 更多pix飞控使用者 使用后的经验信息分享了 谢谢

硬件 我使用的是 雷讯家的 pixhawk 2.4.7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油门要推到50以上

测试过了  usb直接连接电脑 就可以测试了  油门50% 切换定高模式 然后关控 直接显示 Land降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油门要推到50以上

对了  朋友你说的检验方法  是否需要单独上电池  用数传  试验 还是直接用usb线连接电脑就可以 测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控连接地面站后然后遥控解锁切换定高模式然后关控看是不是显示降落,如果是降落了就说明没问题

好的 我这边去试验一下~~ 谢谢你的建议 ~~

网友B:
对了,油门要推到50以上

网友B:
楼主飞控连接地面站后然后遥控解锁切换定高模式然后关控看是不是显示降落,如果是降落了就说明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2固件有这种情况,固件问题。

恩   自动爬升 可能是固件问题.

楼主:
还有个问题 不知道 apm 或者 pix 模友们 有没有发现  自从固件 v3.2.1 以后 飞机飞行一段时间后 切换成 GPS模式 或者 定高模式 都无法正常旋停在同一高度  飞机会慢慢的自动升高(比如打到 gps模式 定高定点 飞行高度为20米 大概1~2秒 飞机自己就爬升1米左右 旋停1分钟不到 高度由原来的20米 爬升到37米)

今天在室内也观察了一下 安装好pixhawk的飞机 usb连接 地面站后高度原本为0米 飞机放置一段时间 什么都不操作 地面站上面就显示 飞机的高度为6。5米了 如果继续等待 高度还会继续变化 7米 8米 9米。。。。而且只会爬升 不会降低
不知道是不是固件的问题 。求点解  谢谢

(地面站显示参数问题已解决 需要单独电池供电 数传连接地面站 才能显示正确的飞行高度。这里感谢下sxf风 同学)

不过外场 gps模式 和 定高模式下 飞机自动爬升问题还有待解决 希望大家多给点经验及建议  谢谢

网友D:
定高定不住气压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高定不住气压计问题

朋友你好  3.15固件 好像没这问题. 因为手上已经测试过3个apm+1个 pix 都是这样

网友E:
动力不足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力不足也有影响

你好  朋友你说的动力不足 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力不足也有影响

我这边测试是没有装电池 直接插在usb接口上 连接电脑的地面站 然后就一直放在那里 没动机机 高度参数就一直在往上涨 下次我直接装个电压在24~25v左右的 6s 电池  用数传连接电脑上的地面站 再测试一下 看看会不会还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测试是没有装电池 直接插在usb接口上 连接电脑的地面站 然后就一直放在那里 没动机机 高度参数就一 ...

那肯定不会

楼主:
恩 我现在去测试一下 谢谢你的建议 .

楼主:
朋友 谢谢你的点解 目前我装了电池 测试了1~2分钟 地面站的飞行高度 确实不再自动爬升了  谢谢

楼主:
前2个问题  有人知道的  还请帮忙点解一下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固件的gps故障保护已经融合到EKF故障保护里去了,FS_EKF_ACTION  参数1是降落 2是定高

非常感谢 这位模友    我这边去设置一下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固件的gps故障保护已经融合到EKF故障保护里去了,FS_EKF_ACTION  参数1是降落 2是定高

这位模友  不知道第一个问题 天9  在地面站无法显示 RTL自动返航的问题   你知道问题出在那里吗?  能给点 建议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哎,会不会是因为你勾选了“地面站故障保护”呢

我去查看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哎,会不会是因为你勾选了“地面站故障保护”呢

你好 请问是图上这个勾选吗?~

你好 请问这个勾选项吗? 这边已经去掉了勾选 但是问题依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是图上这个勾选吗?~

嗯,好像没用唉。我也是天9、pix、3.3.3固件,没做什么特别设置,一关控这个页面就会显示R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好像没用唉。我也是天9、pix、3.3.3固件,没做什么特别设置,一关控这个页面就会显示RTL

你好 能麻烦您帮忙上个图看看吗? 会不会是 地面站版本造成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能麻烦您帮忙上个图看看吗? 会不会是 地面站版本造成的呢?

你可以试试原版的地面站,我用的是原版的。现在在公司,上不了图,晚上回去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好像没用唉。我也是天9、pix、3.3.3固件,没做什么特别设置,一关控这个页面就会显示RTL

我这边一关遥控器 地面站主界面上 就显示为 故障保护 然后遥控器开关档位设置 在那个模式 地面站上就显示为那个模式  无变化了  真不知道问题出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原版的地面站,我用的是原版的。现在在公司,上不了图,晚上回去弄

原版 英文版本是吗? 地面站版本 1.36 1.37还是其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版 英文版本是吗? 地面站版本 1.36 1.37还是其他~~

是的,英文版,有少量的中文,直接去官网下载个最新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英文版,有少量的中文,直接去官网下载个最新版试试看

好的  我去下个最新的 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英文版,有少量的中文,直接去官网下载个最新版试试看

看来不是地面站版本问题  换了3个版本 问题依旧  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 不知道 apm 或者 pix 模友们 有没有发现  自从固件 v3.2.1 以后 飞机飞行一段时间后 切换成 GPS ...

3.3.2固件有这种情况,固件问题。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等 待 高手准信

网友:
开控、关控

网友F:
下桨,解锁,推油50%以上,各模式切换下,把飞机位置移动下使它在地面站上有位置变化,然后关控你会感受到四个电机的疯狂转动说明有自动返航。我是这样测试是否成功的,固件3.3.2 和3.3.3都是这样试的。
话说3.3.3我在Windows下没有显示,在Mac下显示有3.3.3怕是Beta版又降回到3.3.2.

网友G:
楼主,你的第一个问题,现在固件333,解锁关控,地面站不会跳转RTL;额。直接上电下桨,解锁推油,然后关控,只要是降落就是对的,如果还是不放心,你就接上数传,不要上桨,拿机机去外面GPS定位后,解锁推油,自己拿这机机动一下,关控就会跳转红色RTL触发失控返航了

楼主:
朋友你好 问下你用的是那家的 pixhawk ~ 应该不是雷家的吧   我特地问了客服 技术说之前就有人反映过这个问题 。外场飞行测试是正常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生产厂家不同 所以导致显示问题。 方便的话 希望能告诉我一下 你是那家的 pixhake 和版本。 谢谢

不过您的图片上 我还是有个疑问 你的油门保护是设置在 975  但是你关控后油门是在 1018  还未到触发RTL的值  在则你的RTL 是白色字体  也不是自动触发RTL   真正触发后应该有的 红色字体RT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第一个问题,现在固件333,解锁关控,地面站不会跳转RTL;额。直接上电下桨,解锁推油,然后关控 ...

谢谢 朋友  不过 RTL显示不正常 确实是存在的问题  所以想搞清楚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桨,解锁,推油50%以上,各模式切换下,把飞机位置移动下使它在地面站上有位置变化,然后关控你会感受到 ...

谢谢 朋友 我也测试过  按照之前一位网友的方法。 外场飞行可能是正常的。 但是心里还是 比较矛盾  别人的可以正常显示 我的却不行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个是个例呢?~

你用的 3.3.3是稳定版本  测试是 3.3.3-rc2版本  你可以放心使用 3.3.3版本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 问下你用的是那家的 pixhawk ~ 应该不是雷家的吧   我特地问了客服 技术说之前就有人反映过这个 ...

我是3DR原版的pixhawk,海淘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3DR原版的pixhawk,海淘买的

恩恩  原版的价格可不便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