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图传一体屏,内置电池

楼主(2016-04-22):
废话少说,直接上图!

网友:
不错,电池多大的?

网友A:
电池大小不一样啊。要小心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大小不一样啊。要小心一点。

一样的哦

网友:
不好意思。是容量不一样。

网友A:
建议换容量一样的,电池。要不然大容量。容易巴小容量电池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容量一样的,电池。要不然大容量。容易巴小容量电池脱坏

应该是一样的吧?两块横着一块竖着。

网友B:
不能用1s升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1s升压么

没必要,3s或2s都行,我是看塞的下就用了3s

网友:
我早就这么干了

网友:
我也打算改,加开源双接收,充电宝供电

网友:
竟然电池都塞进去了。和我的改造一样哈。

网友:
孔开的比我准多了,高手

网友:
为何放这么多电池 分开供电 大容量的意思吗

网友:
要不然大容量。容易巴小容量电池脱坏

网友:
这得要多厚的机壳才能装下电池啊。我的机壳薄得根本找不到合适尺寸与大容量并存的电芯。只能外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