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 飞控 起飞问题 及输出问题

楼主(2016-04-22):
   昨天刚装了一台新飞机,飞控也是新买的,地面设置的 校准的 都检查过,地面站软件一切都正常,自稳模式起飞 推油就往前面翻跟斗,
换了一台飞控,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飞控的S4无输出,我刷的固件版本是AR2.49 AP 3.23 AC3.2.1,之前几台飞控都是这样操作的,
一切都正常,请问各位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呢?

网友: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

网友A:
上机子照片,录段起飞翻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机子照片,录段起飞翻车视频

飞机已经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已经摔了。

赶紧修好呀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没

网友B:
电机顺序和桨的正反有装错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顺序和桨的正反有装错没??

都检查过的,摔了两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校准过

那你把几个电调换一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把几个电调换一下试

感谢关注,我换了一台飞控,一切都没有问题了,是飞控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我换了一台飞控,一切都没有问题了,是飞控出了问题。

更换调试,最快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