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布线。

楼主(2016-04-22):
请问各位老模友这样布线合理吗,白色外是704绝缘用的

网友A:
折叠机架线是不是要长一点

楼主:
没用分电板直接用导线分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机架线是不是要长一点

线够长了

网友B:
建议用分电板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分电板好一些。。

用分电板肚子全是线影响飞控。

网友C:
自己看顺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顺眼就行!

这个可以

网友D:
拿扎带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扎带扎一下

己经弄了

网友E:
看不明白,这么大的机体不用分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明白,这么大的机体不用分电板。

不用不行么。

网友D:
飞前要好好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前要好好检查

检查什么?

网友:
这个机架空间太小了,我做的上下桨,全部都塞满了,肚子下面还挂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