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4飞控与自己写的bootloader冲突

楼主(2016-04-22):
自己写的bootloader,通过SD卡更新固件。能够正常擦写,并且跳转。但是PX4程序会卡死在一个地方,如下:  串口7输出的数据
sercon: Registering CDC/ACM serial driver
sercon: Successfully registered the CDC/ACM serial driver
 microSD mounted: /fs/microsd
param: selected parameter default file /fs/microsd/params
[param] Loaded: /fs/microsd/params
rgbled: no RGB led on bus #2
blinkm: I2C init failed
blinkm: init failed
1:   SYS_USE_IO: match
0:   SYS_AUTOSTART: match
 No autostart
px4io: CRCs match
dataman: Unknown restart, data manager file '/fs/microsd/dataman' size is 103090 bytes
MS5611_SPI on SPI bus 1 at 3 (20000 KHz)
bst: no devices found
adc init done
ver hwcmp match: PX4FMU_V2
hmc5883: no device on bus 2
hmc5883: no device on bus 1

就是卡死在这个地方。

这个问题搞了好多天,求指教

网友:
自己做的板子吗

楼主:
对,板子自己的,用PX4官方的Bootloader更新一切正常。但是自己写的Bootloader不行

楼主:
问一下,官方bootloader是在eclipse下建立的工程,怎么在eclipse下设置一下工程参数,比如什么堆栈大小,我想看一下官方怎么设置的。没有找到,怀疑就是一些工程设置和官方的不一致,导致固件运行时卡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板子自己的,用PX4官方的Bootloader更新一切正常。但是自己写的Bootloader不行 ...

能分享一下零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官方bootloader是在eclipse下建立的工程,怎么在eclipse下设置一下工程参数,比如什么堆栈大小, ...

我觉得可能跟电脑软件一样,要签名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