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50涵道动力严重不足?

楼主(2016-04-23):
卖家配的50涵道,电调是40A的肯定没问题,满油门勉强飞起来,然后一转弯就失速了,到底是电机不行还是电池不行,电池是1500mah25c的应该不会放电不足啊?求解

网友:
几S电池

网友:
25C四轴都不行,何况涵道?

网友A:
先不要确定是动力的问题,看你失速是怎么个失速法,有时候可能是飞机重心没配置好,有时候可能是自己油门收太狠,飞机速度不足失速的,像真机拐弯是要一定的速度的,个人觉得重心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确定是动力的问题,看你失速是怎么个失速法,有时候可能是飞机重心没配置好,有时候可能是自己油门收 ...

全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40c的

涵道没问题是吗?

网友:
换电池吧这动力不行

网友:
动力电加高放电量或者加电压多1s

网友:
电池和推力线对涵道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涵道没问题是吗?

可能是进气量不够 开作弊孔没 建议下方开个作弊孔 涵道对进气量很敏感 一般来说配好的不会有多大问题
、你的电池一看就不行 普通的机都要30c才爽 涵道没有个40以上没意义 涵道是电老虎 一般是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 你最起码也要2200 3s 40c才靠谱点 还有建议换个好点的涵道 一般的店家不会陪很好 毕竟要赚钱 建议换黑旋风什么的 有钱就上金属涵道 一定要是好的品牌 这个马虎不得 动平衡如果不好轻则动力流失 重则炸筒 注意安装的时候不能让涵道筒变形 会炸的

网友:
1、50涵道买RCBLOG,动平衡好动力足,几十块的垃圾货不行的。
2、电池C数要足,25C不怎么靠谱。
3、作弊孔开开。
楼上的弟兄,涵道一般飞3分钟就收摊了哈哈。

楼主:
过几天去朋友那拿个8叶涵道再试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