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能真接使用apm的osd吗?

楼主(2016-04-23):
泡泡老师的教程只有cc3d接osd要重刷固件。接f3的osd好象没说。手里有个apm用的osd能直接用吗?

网友A:
可参考MWC OSD

网友:
不可以直接用   不过可以刷别的固件就可以用了

网友:
没有问题的

楼主:
试了一下,不能直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不能直接用。

那刷OSD固件支持F3,也要用到FT232 USB模块么?

网友:
必须要刷OSD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MWC OSD

求固件及刷机软件及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