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四轴倒扣怎么回事啊?求大家帮忙

楼主(2016-04-23):
自己装了个450的四轴,总是油门一大后,就往一侧倒扣,怎么回事啊?求大神解救!用的还apm2.8,朗宇的2212,m8n的gps还有gps带的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直接翻一般都是接线问题,从头到尾仔细再检查一遍就好

谢谢,是的,确实是接线顺序的原因,麻烦你了!

楼主:
四轴倒扣怎么回事啊?求大家帮忙

自己装了个450的四轴,总是油门一大后,就往一侧倒扣,怎么回事啊?求大神解救!用的还apm2.8,朗宇的2212,m8n的gps还有gps带的罗盘

网友:
检查电机转向和桨的安装方向正不正确,再就是地面站里看机架类型选择对不对,都对的情况下重新校准电调,遥控器微调归零

楼主:
电机转向,桨叶也是正常的,再看看其他的

机架类型

网友B:
这种现象只有电机方向和顺序还有桨反了,仔细观察

楼主:
麻烦大家看看我的机架是不是选择错了啊!

网友C:
很明显  一边桨或电机反了

网友:
电机 浆 检查检查 油门行程做好了没  水平 加速度计校准了没?

网友:
可以可以,加油,不错

网友:
我是来看飞机的啊

网友:
油门行程在校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  一边桨或电机反了

99%的可能就是这个

网友:
螺旋桨装错了,或者电机转向错误

网友:
桨和电机转向有没有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只有电机方向和顺序还有桨反了,仔细观察

它这个罗盘肯定没校准

楼主:
是我把电机顺序搞错了,谢谢大家的指点哦!第一次用的是QQ的飞控,就一直认为顺序都是一样的,结果搞错了!罗盘也校准过了!

网友:
1234电调顺序

网友A:
起飞直接翻一般都是接线问题,从头到尾仔细再检查一遍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