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旋翼无人机飞行模式切换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4-23):
新组装的四轴,naza lite 飞控,未安装GPS。所用遥控器是富斯 i6,连接接收机与飞控的方式为PPM模式,仅用了一根线。而后在连接电脑调参时,拨动三挡开关时,无法进行飞行模式切换模式,是该先设置遥控器,还是同时需要加装GPS模块,实际操作步骤是什么样的?另外自己想加装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可以用遥控器控制的爆闪灯,该怎么设置通道,还有需要加装什么额外的配件?谢谢,麻烦了!!!

网友A:
我去 肯定得设置遥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 肯定得设置遥控啊

新手  什么都不懂  求指导

网友:
i6何不刷十通

网友B:
还,上一个控制器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上一个控制器全有了。

???? 什么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体验过?

朋友搞过,我进的是乐迪的坑。。。

网友B:
六种模式飞行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种模式飞行控制器。

fs i6遥控器   naza  lite飞控    采用ppm接收机连接方式,用了一根线,对于调节无人机飞行模式,掰杆是看调参页面,没有关于切换模式的变化,还是说因为没有加装GPS?

网友B:
这种控制器很小,粘到遥控器空白处上,一根线接入遥控,既精准,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控制器很小,粘到遥控器空白处上,一根线接入遥控,既精准,又方便,

大神,有没有链接啥的,让我也瞅瞅是啥样的,或者搜那些关键字查某宝

网友B:
在外地,十天后给你找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外地,十天后给你找链接。

好的 谢谢大神

网友:
I6没办法换模式!

网友(2016-07-23):
模式设置好了,切换没反应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