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飞行数据分析

楼主(2016-04-23):
新手,有一份飞行数据,求助各大神帮分析下,飞行过程中出现了那些问题,飞机有没有炸机情况的出现,从那里可以分析出来!

网友:
振动值有问题,飞行模式错误、气压计错误、GPS错误

GPS HDOP值那么大最低都是2,平均3,这个值是低于2的,越小越好,同时GPS有错误还切了自动和返航模式,这就是炸鸡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