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麻烦再帮我看下,是不是飞控坏了

楼主(2016-04-23):
这是之前的,飞行正常,突然成这样

我今天把电机对调了,就成这样,以前也是油门推满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对换了,电调换了么,先排除动力问题

对换电机过后明显感觉平稳了许多,就是无力,油门推到底了才离地20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倒,任何飞控,GPS不固定是没办法起飞的,就算飞起来也会乱转

真的不是gps的问题啊,以前这样都可以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配置报出来,但看视频,好像GPS方向不对。

你要报上配置,别人才可以帮你分析什么原因。

整个感觉输出无力,不像是gps的问题啊,那个gps本来也没有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的油门行程,电机 飞控安装的细节贴出来好一起分析分析啊

之前一直可以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旋向,还有桨的安装确认过没有?有没有问题?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是飞控的罗盘校准问题。
电机的动力总成,偏向一个方向。。。

但是罗盘真没有问题,你说的动力偏,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坏了,怎么不拆BB响?

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E:
我感觉是飞控的罗盘校准问题。
电机的动力总成,偏向一个方向。。。

网友F:
电池坏了,怎么不拆BB响?

网友B:
具体配置报出来,但看视频,好像GPS方向不对。

你要报上配置,别人才可以帮你分析什么原因。

另外把中心板中间装机的照片也发一下。

网友:
视频怎么打不开!

网友:
能打开了

网友C:
电调的油门行程,电机 飞控安装的细节贴出来好一起分析分析啊

网友D:
电机旋向,还有桨的安装确认过没有?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个感觉输出无力,不像是gps的问题啊,那个gps本来也没有固定

晕倒,任何飞控,GPS不固定是没办法起飞的,就算飞起来也会乱转

网友A:
电机对换了,电调换了么,先排除动力问题

网友:
你电池够电吗?

网友G:
两个视频都没飞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视频都没飞起来啊

额,第二个不像第一个原地打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第二个不像第一个原地打转啊

两个视频飞行都不正常,建议把配置、飞行重量、安装详情详细叙述一下,不然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