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25c500mah电池并联是不是等于1000mah50C

楼主(2016-04-23):
想想好像没错啊,可是怎么感觉并联了重量并不会比1000mah25c1p的电池重啊,那这样的话电池为什么不设计成2p的?求解?

网友:
是这样的,但2P的电池芯多了不容易达到电池芯间的平衡。

网友A:
并联只会增加容量,不会增加放电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只会增加容量,不会增加放电能力的,

胡说,一块电池放电和两块一起放电,肯定c数翻倍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胡说,一块电池放电和两块一起放电,肯定c数翻倍的啦

C代表了电池放电的能力,是电池的额定电流除以电池的容量,单位是1/H (小时分之一)。
一块500mAH电池,其额定放电电流是500mA,我们管这个电池的放电能力叫 500mA/500mAH=1/H=1C
一块2600mAH电池,其额定放电电流是78A,我们管这个电池的放电能力叫  78A/2600mAH=30/H=30C
换个角度说,你买了一块500mAH容量的电池,从其1C的标记上你可以得知,其额定放电电流是500mAHx1/H=500mA; 你买了一块2600mAH 30C的电池,其额定电流是 2600mAHx30/H=78A
现在来看电池并联。两节500mAH 1C的电池并联,本来额定500mA的电流,现在可以放出500mA+500mA=1000mA了,电流加倍。但同时,容量也从原来的500mAH变成了500mAH+500mAH=1000mAH。对于这组新的电池,其放电能力是 1000mA/1000mAH = 1/H = 1C. 和原
来单个电池一样,没有任何变化。

再看一组2200mAH 25C的电池。该电池的额定电流是 2200mAHx25/H=55A.  如果把两个电池并联,额定电流就变成了 55A+55A=110A。由于两个电池并联后容量加倍,新电池的容量是 2200mAH+2200mAH= 4400mAH。对这组新电池来说,其放电能力 = 110A/4400mAH = 25/H = 25C. 和原来一样,没有变化。

所以,电池并联后,放电能力得到提高,但C数维持不变。

网友B:
串联电压累积,容量不变; 并联电压不变,容量累积。你说的电池放电倍率是不增加的,

网友:
绕迷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联电压累积,容量不变; 并联电压不变,容量累积。你说的电池放电倍率是不增加的, ...

电池是不变,但总的变就行了,上面的说一大堆

网友:
电池组容量变大了(1000mha),放电C数还是25C。

网友:
电压增加 容量不变还是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