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四轴炸机了

楼主(2016-04-23):
本人今天用PIXhawk改装版飞控,牌子就不说了,装的3.33固件试飞自稳、定高、gps悬停、gps高点、gps返航一切正常,但在定点高速飞行时地面站震动报警立马飞机失控,调到自稳、定高都无法控制、飞机在天上乱飞最后速降炸机。求哪位高手指。

网友:
好可怕啊感觉,不懂,损失咋样?

楼主:
关键把飞控和卡退回去了、忘记把日志复制

网友:
飞行日记。。。得看看。

网友:
没有日志,光这些描述根本无法确认问题出在哪。
我只有一个推测,问题出在电路板电压上。由于高速飞行导致电池电压快速下降,BEC电路不好没能及时调整,结果飞控出现了瞬时掉电的情况。不过按道理来讲PIXHAWK是采用了冗余设计的,瞬时的掉电应该是有办法克服的啊。

网友(2016-06-02):
有瞬时掉电的话要加大电容

网友:
还以为有炸机视频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我刷的3.2的,定点飞行动作大了,震动就大,感觉就失控了,乱飞,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把日志发上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