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6-04-23):
这个零件叫啥

网友:
波箱差速器

网友:
看不清,看位置应该是波箱,也叫减速齿轮组,车型号是hsp94122

网友:
图片看不清啊

网友:
没玩过车

网友:
楼上有正解。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了哥们们   我们这都叫这个差速箱   原来学名是波箱

网友(2016-11-23):
中间那个是波箱,前后两个包是差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