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富斯的控的进来

楼主(2016-04-23):
拨动方向杆没反应,是不是控坏了,还是哪设置了,懂得高手说下

网友:
控坏了,找商家

网友:
拆开看看排线是不是掉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通道没反应,自己越修越糟糕,最后返修了,是电位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通道没反应,自己越修越糟糕,最后返修了,是电位器坏了

准备拆了看看,不行扔了

网友B:
1-4通道一般不会出问题,基本硬件问题,想都不要想直接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通道一般不会出问题,基本硬件问题,想都不要想直接拆开看看

拆了看不出来啊

网友B:
看摇杆的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摇杆的插线

拆了,油门摇杆和方向换下有用,但是油门换过去没有用,不知道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