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间距离的计算的。

楼主(2016-04-23):
组了个4轴和6轴,没想到E800的1345有345mm这么长。现在桨4轴桨间距离为60mm。6轴桨间距离为18mm。搜索相关评论,说是桨间距离过小易造成不稳定,甚至炸鸡。说是最好桨桨间距离为桨的20%。345*0.2=69mm。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说法。
买的电机座装不下e800.重新刻板了,没到呢。用CAD画图测算了下。望指导。

网友:
不是这么算的。是推荐轴桨比大于2左右,桨效率损失更小,当然也不是越大越好。
你这么算的话,那些植保机动辄30寸桨,不是六轴就是八轴,桨间距30*2.54*0.2=15.2cm,这得多大的轴距

网友:
理论的东西不靠谱。

你看精灵的桨间距多少?

实际装机,保守点的话,500以下轴距,桨间距大于1寸就是2.5厘米以上。500-850轴距,桨间距大于1.5寸就是3-4厘米以上,就都没问题的。

网友:
13寸桨,间距2CM,四轴最小470,六轴最小664,自己看着多少轴距合适

网友:
我的12寸桨1厘米不到

网友:
这个是不是更具轴距来配

网友:
我是看题图进来的。
一只熊猫,一只青蛙………………

网友:
410机架11寸桨,桨尖距1cm,目前未发现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