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四叶草天线。。。

楼主(2016-04-23):
自己动手做了个四叶草天线,试了下可以用。还没试距离。大神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孤陋寡闻,真没见过这种真正的“四叶草”天线。期待测距评测。

网友B:
四个叶这样也行?看来四叶草天线制作也没有那么难嘛。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的

网友C:
照片的角度有问题,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孤陋寡闻,真没见过这种真正的“四叶草”天线。期待测距评测。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叶这样也行?看来四叶草天线制作也没有那么难嘛。

就是想随便搞下,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的角度有问题,看不清楚。

上下短接是对的吧?慢慢改进中。

网友E:
我勒个去

网友F:
应该够呛,对角度和长度有严格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勒个去

哈哈,我是第一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够呛,对角度和长度有严格要求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随便搞下,看看行不行。

试了吗,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吗,效果如何?

没什么校果,只能慢慢试在改。

楼主(2016-06-05):
有点效果了。

网友:
看起来是左手的 比较罕见

网友H:
这也行,还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也行,还真没见过

21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