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乐迪osd miniosd apm2.8的问题

楼主(2016-04-24):
之前一直使用的乐迪osd,后来想上图传  同时接miniosd
乐迪osd接apm2.8的12c接口,apm背面已短接    突发奇想,数据输出应该和数传一样的吧  就把miniosd按照正确的接口接入到apm的数传接口上,(等于apm上有两个osd,一个乐迪osd回传信息至遥控,一个miniosd叠加图传,经过发射器,接受到屏幕上)  我不知道这样可行不可行,
我试验了下   摄像头用的自供电山狗,只输出AV和地线两根。接入到osd的Vin和地线,再由osd的Vout和地线输出至图传,请问布线有无问题?因为我试验屏幕没有任何信号
问题1,是否接线正确?
问题2,这样接两个osd是可行吗;?或只能接一个osd?
问题3.如果可以正常接两个osd,那问题出在哪儿?
不经过osd,已经试验过图传,没有问题,有输出的。

网友:
可以两个同时接,但不是你那样接的,APM2.8数传和OSD分开的,你把mini OSD接到数传接口肯定没信号啊,就接板子上I2C OSD接口,主板背面把OSD输出焊点焊上。mini osd接飞控后,乐迪OSD的信号线和mini OSD的信号供电输入端并联就行了

网友:
牛币收PIX  osd模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