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涵道能用不?

楼主(2016-04-24):
50涵道,感觉好便宜,有人用过吗?会不会很垃圾啊?

网友:
一般般吧

网友A: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我的飞机装了飞不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太垃圾

网友:
玩小飞机是可以的

网友:
建议买好一点的

网友:
楼主测试下推力,看够不够用!

网友:
这种看都不用看  不好  买来随便玩玩还行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B:
一般般。是50涵道的出2厂配置,3s下推力感觉好像只有两三百克。总结就是可以飞~就是起飞滑的距离有点长……后来我换4s电池11页涵道了,就直接出手0滑跑距离爬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般。是50涵道的出2厂配置,3s下推力感觉好像只有两三百克。总结就是可以飞~就是起飞滑的距离有点长… ...

你是什么飞机的呢?我是飞的f35,滑跑上百米才起飞,速度超慢。。。我想换个这种涵道,但是电池用850mah30c又感觉放电不够,好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飞机的呢?我是飞的f35,滑跑上百米才起飞,速度超慢。。。我想换个这种涵道,但是电池用850mah3 ...

50毒蛇。起初用的是1500 25c的电池,40a电调,起飞大概430克(你官方配置30a,850电池应该是350克不到吧,何况f22还少一个舵机)。让一个朋友帮我水平扔出去。大概有二十来米能爬升起来。速度起来后,就不需要那么大动力了,4成油门都能平飞。 后来觉得总要一个人帮我扔也不是事儿,于是换了11页涵道,4s 1500的电池。起飞重量493克。推重比大于1,所以自己手大油门,直接丢出去就爬升了,没有滑行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飞机的呢?我是飞的f35,滑跑上百米才起飞,速度超慢。。。我想换个这种涵道,但是电池用850mah3 ...

我后来的配置,飞机太重太暴力了。建议你保持目前的起飞重量,选用同重量级别更好的涵道,同重量级别更暴力的电池,推重一样能过1。飞机轻点这样玩起来也轻松点嘛~最起码好降落。

网友:
aeo的蓝色涵道好像没这么贵吧,大部分都卖九十多。优酷上一个50 f22的视频,用的就是这个涵道,你搜索出来看看,参考下他的。他也是850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