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空翻總是不太順

楼主(2016-04-24):
剛玩二至三個月
cc3d空翻總是不太順
自己又不懂的調參數都找網路上的就套進去
請問大大
qav 200 的參數要設怎樣比較好操作
飛行感覺不是很順暢

网友:
穿越记板块有空翻贴,

网友A:
怎么到处都是这个钳子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到处都是这个钳子广告

这钳子火了!

网友:
不是我不想来点有意义的回答,但是因为水平太低也答不了什么,又因为既然进来了那就不能浪费拿币的机会,答的少系统又会提示字符不够,没办法,我只能写了这么多废话。

网友:
首先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模式翻的,新手推荐rattitude,Yaw轴采用cruisecontrol,bank里面basic设置rate600以上,rate下面一行最大允许rate调800,expert里的cruisecontrol里面设置maxangel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