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M8N罗盘干扰问题

楼主(2016-04-24):
从网上购买的M8N带罗盘功能,为什么不上到支架上的时候校准方向一点问题都没有,上到支架上后就有二三十度的误差呢!数据线用铝箔纸缠了,GPS的支架是自己做的。求大神们的指点!谢谢!

网友:
2颗螺丝换成塑料的

楼主:
手头上还没有塑料的螺丝,去万能的X宝淘点去!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数据线不用包,是数字信号

网友:
我的GPS拆了没有这个模块

网友:
和我的m8n拆开外壳不一样

网友:
gps线不用绕gps旁边,其次你在gps安装好了。然后重新校正。一下。看看。或者在调的时候有一个gps方向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