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三救助

楼主(2016-04-24):
昨天在操场上航拍了一天,最后发现云台的横滚有点间歇性失灵,但dji go上面没有提示云台有问题,也能正常校准,估计可能是操场人造草皮的碎屑进入了云台电机,求助各位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应该就是这个东西进去了。

网友A:
建议将精灵断电冷却一段时间后重启,观察云台自检时有无问题。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可以请专业人士拆下云台清理。一般不会是什么大问题,实在不行重置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将精灵断电冷却一段时间后重启,观察云台自检时有无问题。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可以请专业人士拆下云台清 ...

好的谢谢

网友B:
只要不缠死应该没问题吧,这种整机研究不来,智商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缠死应该没问题吧,这种整机研究不来,智商不够用

好吧……

网友:
不知道,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