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四轴炸机了

楼主(2016-04-24):
返航失控炸机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bD7X6m        apm2.8炸机日志

网友:
SO?你想表达什么东西

网友:
配置能发一下吗? 说详细一点可以吗? 要不然看日志我也不好分析啊。。。

网友:
返航也会失控??

网友:
啥都没描述一下,帮你无从入手。只能帮你分析这些最简单的数据了。

主板电压低了。
ERR信息读取
电池到最后的电压,不知道你有没有加电流计,是否是4S电池。

楼主:
先谢谢你!jj飞去后返回失控

楼主:
我切换定高都无法控、炸机

楼主:
你分析对,电压问题,昨天一个新飞控又炸机原因是高速前进地面站震动报警飞机失控。

楼主:
apm2.8装好固件出这个问题不懂,指点!  视频连接:http://pan.baidu.com/s/1jH3Oq3O

网友:
2.8切换模式好像真有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从定高到无头,瞬间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