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果冻怎么除

楼主(2016-04-24):
如下视频里

S1000+机架Z15,减震球上做了很多换法,依然是这样,还有谁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视频挂了难道是我这显示有问题

网友:
加载失败了 看不了

楼主:
视频能看,论坛问题

楼主:
别光顶啊兄弟们,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机架抖的厉害么?

网友:
是不是云台的问题?

楼主:
起飞后云台自激?

网友A:
去除减震球,硬挂云台中间垫硬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除减震球,硬挂云台中间垫硬币

这样也可以吗,也只能试试了,多问一句,即然硬挂了,还垫硬币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也可以吗,也只能试试了,多问一句,即然硬挂了,还垫硬币起什么作用? ...

你这不算果冻 只能算晃动  果冻是因为高频振动和逐行扫描配合出来的,硬币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B:
按我对视频的理解。我觉得你的摄像机不好导致的~~~画面软绵绵~~是不是摄像机设置问题。或者摄像机的采集帧数不够。还是用隔行扫描或的!而不是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算果冻 只能算晃动  果冻是因为高频振动和逐行扫描配合出来的,硬币就是干这个的 ...

明白了,你的分析很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我对视频的理解。我觉得你的摄像机不好导致的~~~画面软绵绵~~是不是摄像机设置问题。或者摄像机的采集帧 ...

你是想像出来的,完全不挨边

网友C:
跟我之前山狗拍出来一个鸟样,拍出来片子根本没得看。
我怀疑是某个电机不太好了引起共振抖动,但是我又买的组装机自己不太敢换电机。
后来在淘宝找了好久,买了个双下压减震板,昨天刚到的,装上就没事了。不是做广告,你去淘宝搜“多层云台碳纤减震板”就有了。其实建议那些三轴二轴云台默认都加这种配置,不然航拍根本都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之前山狗拍出来一个鸟样,拍出来片子根本没得看。
我怀疑是某个电机不太好了引起共振抖动,但是我又买 ...

Z15原本就有双层球设计,一点效果也没用,这个好像只能挂狗

果冻的罪魁祸首就是震动

网友:
对于这种运动相机来说就是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