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直升机螺距设置

楼主(2016-04-24):
我的航模直升机450的,遥控器是天地飞9的螺距怎么设置,度数都有24度K8陀螺仪调不起,遥控器可以调吗?怎么调求解决

网友:
兄弟,螺距正负12度是必须先在KBAR里调的,调试过程中软件会让你先调平十字盘,然后满油、0油调最大最小螺距,也就是12度和-12度,调不出说明你的十字盘没调平,或者是油门中位点时螺距不是0,也有很多原因。遥控器里面调的是两种飞行模式下的螺距,一种是普通模式下,螺距和油门的关系是,0到50油门,螺距从-2到0,50到100油门,螺距从0到12度,需要调螺距曲线;在3d模式下,螺距曲线是油门0到100对应-12到+12,你要设置一个开关来切换这两个模式。以上螺距都是普遍采用的。

网友:
简而言之,螺距拉杆太长了

网友:
说错,太短了,加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