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ARM mode not armable

楼主(2016-04-24):
PIXHAWK四轴
有时起飞正常。有时候飞几秒或者几十秒就开始闪黄灯,失控。
提示:然后重启后又正常。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你怎么在降落模式下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在降落模式下解锁……

我刚刚看到了。是这样,我一直用的自稳模式,突然黄灯就闪,变这个模式了。

网友A:
3.3固件吗?应该是EKF故障保护了,你可以把FS_EKF_THRESH设成0,关掉EKF故障保护,或者刷以前版本的固件,新版固件对硬件要求比较高,国产山寨pix很多都不能很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固件吗?应该是EKF故障保护了,你可以把FS_EKF_THRESH设成0,关掉EKF故障保护,或者刷以前版本的固件, ...

老的出问题 我才换成最新的。新的也一样。
我再想。每次都是飞个十几秒而且低油门不会出问题,高点油门必出问题,是不是电池干扰导致的。
如果是电池干扰的话,我能通过MP看到干扰数据吗?

网友:
pix可以测电机对罗盘的干扰,还可以设置“罗盘干扰补偿 — 电源线、电调、电机干扰的补偿”,具体可以搜索一下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