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模拟器识别mz24?

楼主(2016-04-24):
有用mz24的模友么?如何使模拟器识别mz24?新手求教

网友A:
你链接加密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链接加密狗了吗?

嗯,连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连了

是这个样子的,但还是不行

网友:
不会,帮顶把唉

网友:
驱动装好了吗?建议用360驱动大师,驱动精灵之类的装下驱动程序,加密狗是需要驱动程序的

网友:
然后控设置ppm模式

网友:
加我qq1064490442给你发有线模拟器的调试文件,遥控器要设置一下,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