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关于MINIOSD上电后无数据显示问题

楼主(2016-04-24):
你好泡泡老师 请教下关于MINIOSD的问题。。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前几天上电后出现屏幕只显示相机图像  没有任何OSD数据信息  回家做了一次固件刷写后解决了问题  第2天正常飞了2块电池  第3天飞第一块电池没问题 第2块电池上电以后发现又什么数据都没有了 上电以后屏幕无任何字与OSD版本信息 直接显示的是相机的传过来的图像  回家在刷固件出现图片上的信息。。。。OSD端口可以连接  但是保存修改参数的时候蓝灯每2秒间断的闪烁一会后提示失败  刷固件失败  OSD是雷家铝合金壳的  拆开按里面的复位键也试过了  问题依旧 (图1)为点击保存后弹出的错误提示 请教泡泡老师关于MINIOSD上电后无数据显示问题 上电 作者:小胖籽 5877                    (图2)为重新刷写固件弹出的错误提示 请教泡泡老师关于MINIOSD上电后无数据显示问题 上电 作者:小胖籽 2137             (图3)为上电后屏幕无任何OSD数据显示          请教泡泡老师关于MINIOSD上电后无数据显示问题 上电 作者:小胖籽 3027

网友A:
328P芯片可能被你插来拨去的过程中,RX TX不小心接到5V上去了,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2993-1-1.html

有能力就修,没能力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P芯片可能被你插来拨去的过程中,RX TX不小心接到5V上去了,
新手课堂,APM MINIOSD的维修方法,
http:// ...

谢谢泡泡老师回答,但是我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插osd的线,而是飞机上电后出现的问题,osd是pix飞控供电